嵌入式Linux与WinCE哪个更好有优势

楼主(2020-12-17):
嵌入式Linux与WinCE哪个更好有优势

网友A:

1.支持多种硬件平台
由于嵌入式设备硬件平台的多样性,CPU芯片的快速更新,嵌入式操作系统要求支持常用的嵌入式CPU,如X86, ARM, MIPS, POWERPC等,并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另外还需要支持种类繁多的外部设备。Linux支持以上几乎所有的主流芯片,并且还在不断的被移植到新的芯片上。而在这方面,WinCE显然差得很远。
2.占有较少的硬件资源
由于多数嵌入式系统具有成本敏感性,处理器速度较低 ,存储器空间较少,这要求嵌入式OS体积小,速度快。Linux体系结构比较灵活,易于裁减,可以小到2M flash,4M RAM。而WinCE对资源的要求更高。
3.高可定制性
由于不同的嵌入式应用对系统要求各不相同,这要求嵌入式OS具备高可定制性,能够根据需要方便的增加和减少各项功能模块。这一点对于嵌入式领域至关重要,而Linux由于图形系统不在内核中,且支持模块机制,内核可根据需要加入或去掉功能。其外围工具拥有众多选择,更由于可以自由修改源代码,具有极强的可定制性。而WinCE/Windows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网友B:
现在WINCE已经没有支持了吧,新手入门应该不要去学了.学LINUX或安卓或者最新的鸿蒙都可以啊.

网友C:
wince没有人用了吧,我wince的资料全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