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都包含什么结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17):

1、输入接口部分:
输入部分通常情况下有 3 个信号,1)12V 直流输入电压,2)工作控制电压,3)Panel 电流控制信号。直流输入电压由 Adapter 输出的直流提供,工作控制电压由主板上的控制芯片提供,其值为 0 或 3V,当工作控制电压=0 时,Inverter 不工作,而工作控制电压=3V 时,Inverter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电流控制信号电压由主板提供,其变化范围在 0~5V 之间,将不同的电流控制信号值反馈给PWM 控制器反馈端,Inverter 向负载提供的电流也将不同,电流控制信号值越小,Inverter输出的电流就越大。
2、电压启动回路:
工作控制电压为高电平时,输出高压去点亮 Panel 的背光灯灯管。
3、PWM 控制器:
有以下几个功能组成:内部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振荡器和 PWM、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输出晶体管。
4、直流变换:
由 MOS 开关管和储能电感组成电压变换电路,输入的脉冲经过推挽放大器放大后驱动MOS 管做开关动作,使得直流电压对电感进行充放电,这样电感的另一端就能得到交流电压。
5、LC 振荡及输出回路:
保证灯管启动需要的1500V 电压,并在灯管启动以后将电压降至 800V。
6、输出电压反馈:
当负载工作时,反馈采样电压,起到稳定 Inverter 电压输出的作用。
逆变器一般是多路输入,一路高压输出,如果对于大屏幕电视中内部多个灯管的LCD Panel ,一般是采用多个逆变器板或多个逆变器分开输出。对于逆变器,由于其工作时会产生高压,因此对于内部的逆变变压器,PCB,输出插座在生产过程中,很多客户都要求使用能达到标准规定的安全及防火等级要求的材料和元件,以保证其产品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