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烧录问题

楼主(2020-12-17):
在keil上可以正常运行闪灯程序,可以仿真闪烁,想把它下载到单片机上,使用isp烧录,点击下载,显示开始握手,请重新上电,不知怎么弄了,是不是大神都不屑回答这种低级问题,在别的帖子问也没人理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这个图片上是什么软件?没见过这个软件

网友B:
改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C:
楼主来这里提问吧,会有人回复你。https://bbs.21ic.com/iclist-250-1.html

网友D:
先检查下载通信接口电路,  有没有太强的上下拉等让信号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