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83串口问题

楼主(2020-12-17):
请问一下,M483串口波特率最高可以设置到多少?
手册里有这样的描述:Low-power UARTs with up to 17.45 MHz baud rate,怎么使用才能达到这样到速率?
实测好像只能到1M

网友A:
115200是最好的。

网友B:
UART的CLOCK SOURCE选到PLL

网友C:
太快了也不好

网友D:
也差不多了  串口速度太快容易出现乱码

网友E:
最好不要超过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F:
1M的效果如何

网友G:
再高的话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