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急着升级到QT6,因为很多你要的功能没了

楼主(2020-12-17):
推荐使用QT5.14或者QT5.15版本,不建议升级最新版的QT6,很多你要的功能没了,特别是开发上位机需要的模块没了。
Qt 6.0 中已移除的模块
以下是不在 Qt 6.0 中的 Qt 5 模块。它们可能会在 Qt 6 的未来版本中重新引入。

模块
qmake
Qt 安卓额外androidextras
Qt 蓝牙bluetooth
Qt 图表charts
Qt 数据可视化datavisualization
Qt 图形效果仅 Qml 类型
Qt 位置location
Qt Mac 额外macextras
Qt 多媒体multimedia
Qt 多媒体小部件multimediawidgets
Qt NFCnfc
Qt 定位positioning
Qt 采购purchasing
Qt 快速额外合并到Qt 快速控制
Qt 远程对象remoteobjects
Qt 脚本qtscript
Qt SCXMLscxml
Qt 脚本工具scripttools
Qt 传感器sensors
Qt 串行总线serialbus
Qt 串行端口serialport
Qt 语音texttospeech
Qt 网络渠道webchannel
Qt 网络英语webenginecore
Qt 网络袜子websockets
Qt 网络视图webview
Qt 窗口额外winextras
Qt X11 额外x11extras
Qt XML 模式xmlpatterns

看到了吗,基本上没增加新的模块,而是砍掉了很多我们以前常用的模块,不过官方也说了,未来可能会再添加上,因此我们还是等等吧。推荐安装版为5.14.2版本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qt.io/archive/qt ... dows-x86-5.14.2.exe

楼主:
原文如下Removed Modules in Qt 6.0
The following are Qt 5 modules that are not in Qt 6.0. They may be re-introduced in a future release of Qt 6.

Module
qmake
Comments
Qt Android Extrasandroidextras
Qt Bluetoothbluetooth
Qt Chartscharts
Qt Data Visualizationdatavisualization
Qt Graphical Effectsonly QML types
Qt Locationlocation
Qt Mac Extrasmacextras
Qt Multimediamultimedia
Qt Multimedia Widgetsmultimediawidgets
Qt NFCnfc
Qt Positioningpositioning
Qt Purchasingpurchasing
Qt Quick ExtrasMerged into Qt Quick Controls
Qt Remote Objectsremoteobjects
Qt Scriptqtscript
Qt SCXMLscxml
Qt Script Toolsscripttools
Qt Sensorssensors
Qt Serial Busserialbus
Qt Serial Portserialport
Qt Speechtexttospeech
Qt WebChannelwebchannel
Qt WebEnginewebenginecore
Qt WebSocketswebsockets
Qt WebViewwebview
Qt Windows Extraswinextras
Qt X11 Extrasx11extras
Qt XML Patternsxmlpatterns

网友A:
请问QT5的话,推荐哪个版本呢?我看QT5有的人用5.6.x为了XP,也有的人用更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QT5的话,推荐哪个版本呢?我看QT5有的人用5.6.x为了XP,也有的人用更高版本的 ...

XP 还有多少人用啊,兼容的主要对象是win10才行啊,推荐最新的离线版本5.1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XP 还有多少人用啊,兼容的主要对象是win10才行啊,推荐最新的离线版本5.14.2 ...

好的,谢谢版主推荐,顺便问问,推荐这个版本的理由是啥?LTS?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推荐,顺便问问,推荐这个版本的理由是啥?LTS?还是什么原因呢 ...

这是最后一个离线安装版,方便安装,另外支持的库最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推荐,顺便问问,推荐这个版本的理由是啥?LTS?还是什么原因呢 ...

官方QT5最新版是5.15.2版本,但是只提供源码,需要自己编译文件,比较麻烦。

网友B:
今天刚装了qt6, 然后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装了qt6, 然后卸载了.

我也是安装后才注意到问题,然后卸载了,发个贴提醒一下各位。

网友C:
第一次遇到升级的软件还砍掉东西的,恶心。

QT一直在开源与闭源之间徘徊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遇到升级的软件还砍掉东西的,恶心。

QT一直在开源与闭源之间徘徊不定。。。 ...

是啊,之前我刚看到QT6源码时候还纳闷怎么比QT5最新版源码少了三分之二,看来是6.0刚弄个基本,还没完全开发完成。坚决不能更新当小白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QT5最新版是5.15.2版本,但是只提供源码,需要自己编译文件,比较麻烦。 ...

感谢建议,准备这周末就搞起来。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与推荐,已经安装了楼主推荐的版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