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楼主(2020-12-17):
#技术资源#
请教一下大神们,如何实现CC2530芯片的一个IO口接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
求大神给例程!  加企鹅号指导可有偿:3480923405

网友A:
很简单,直接接上就好了,ds18b20本身就是支持这样的模式的。

网友A:
关于代码,直接搜索网上51的代码即可,你只需要要调通单个的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代码,直接搜索网上51的代码即可,你只需要要调通单个的驱动就好了。 ...

您好,可以加QQ联系一下吗?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测不了

void DS18B20_Read_64Rom(uchar *buffer)
    {
     TempElem  infoA1;

      uchar i;
      Ds18b20InitialA3();//复位
      Ds18b20WriteA3(0x33);//读64位ROM
      for(i=0;i<8;i++) //读取64个字节
      infoA1.ThirdAD[i]=Ds18b20ReadA3();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测不了

void DS18B20_Read_64Rom(uchar *buffer)

uchar Ds18b20ReadA3(void)
{
  uchar Value = 0x00;
  uint i;
  Ds18b20Data = 1;
  Ds18b20OutputInitialA3();
  Ds18b20Data = 1;
  Ds18b20DelayA3(100);
  for(i=0;i<8;i++)
  {
  Value >>= 1;
  Ds18b20OutputInitialA3();
  Ds18b20Data = 0;
  Ds18b20DelayA3(3);
  Ds18b20Data = 1;
  Ds18b20DelayA3(3);
  Ds18b20InputInitialA3();
  Ds18b20DelayA3(3);
  if(Ds18b20Data == 1) Value |= 0x80;
  Ds18b20DelayA3(15);
  }
  return Value;
}

uchar Ds18b20InitialA3(void)
{
  uchar Status = 0x00;
  uint CONT_1 = 0;
  uchar Flag_1 = ON;
  Ds18b20OutputInitialA3();
  Ds18b20Data = 1;
  Ds18b20DelayA3(260);
  Ds18b20Data = 0;
  Ds18b20DelayA3(750);
  Ds18b20Data = 1;
  Ds18b20InputInitialA3();
  while((Ds18b20Data != 0)&&(Flag_1 == ON))//等待ds18b20响应,具有防止超时功能
  {                                        //等待约60ms左右
    CONT_1++;
    Ds18b20DelayA3(10);
    if(CONT_1 > 8000)Flag_1 = OFF;
    Status = Ds18b20Data;
  }
  Ds18b20OutputInitialA3();
  Ds18b20Data = 1;
  Ds18b20DelayA3(100);
  return Status;
}

网友B:
一带多 肯定有地址  你先调试好1个,再挂第2个  换谁都这样按部就班来。

@iot123 :按照手册时序 数字电路 注意IO模拟的时候 各个变化需要的dalay CPU主频下 分析指令软延迟执行时间 这个应该难度不大 。 注意IO模拟访问外围的时候,最好关下全局中断 处理好后,再开。
这是我测的 : F3 03 FC 15 9F FF 00 BE 可是明显是错的[em:9:][em:9:]

网友C:
要先挂单个read rom,然后后面用的时候先macth rom。
要自动的就要写二叉树搜索算法,美信有相关的应用笔记。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design/technical-documents/app-notes/1/187.html

网友D:
也遇到类似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挂单个read rom,然后后面用的时候先macth rom。
要自动的就要写二叉树搜索算法,美信有相关的应用笔记 ...

大神有没有实践过的 能自动搜素多个ds18b20序列号 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