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1501中的比较器在初始化完成之前是否就已经开始工作

楼主(2020-12-18):
MCU:PIC12F1501,使用PIN6作为比较器的输入,门限值是1.024v,用于保护检测;初始化最后delay10ms,从MCU供电5v(5v电压建立时间是500us)开始到初始化结束PIN6的电压没有超过1.024v,但在此期间还是会触发比较器动作,进入保护,保护周期结束后才能正常工作。请问PIC的比较是否在初始化完成之前就已经工作了?供电电压5V建立的过程中由于门限值并没有达到1.024v,所以触发了比较器动作??
谢谢

网友A:
1.没有初始化成比较器, 比较器肯定不会工作的.
2. 所有IO口 一上电, 能复用成模拟口的,就是模拟口. 只有数字口功能, 就是数字输入状态.

你可以理一下上电的时许, 及各个电平的时许先...

网友B:
没有初始化 怎么会开始工作呢

网友C:
没有初始化的话 难道不是按照默认的设置工作吗

网友D:
为什么要设置成模拟口呢

网友E:
默认的就是没有开启比较功能

网友F:
所以说必须要初始化之后才开始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