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如何实现4路电话通话录音和存储方案?

楼主(2020-12-18):
老板想开发个电话录音设备,能够同时录制4路电话线通话录音,当然8路更好,能实现功能的前提下,成本越低越好,我初步想法:
(1)能用单片机实现最好,简单稳定可靠;
(2)现有的录音芯片人VS1003,VS1053等输出I2S或SPI接口,使用单片机把声音的ADC数据以8kHz、16kHz或22kHz的速率读出来;
(3)使用TF卡,将这些数据快速存进去,遇到的问题是,声音文件数据量太大了,如16位的精度、16kHz的采样速率,一个通道1秒钟就要产生32k 字节的数据,采集4通道的话,1秒钟数据128k 字节,把这些数据写入4块地址,或者4个文件,采集的同时TF卡能否处理的及时。
(4)有没有带mp3压缩的录音芯片?能找到就好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给出出主意,不甚感谢!

网友A:
电话语音 其实 对保真还原 的要求很低。
建议去 了解 一下 复读机、玩具之类用 的 录音放音 芯片,几块钱一片。使用的存储算法: 存储语音数据流 大概是 8 ~ 32K bit/秒 -- 不是字节!
  国内、湾湾 有几家做这类芯片的厂子 都快打出 狗脑子了

网友B:
肯定用专用芯片好啊,电路简单可靠,这类芯片现在很便宜了,很多厂家做,你用单片机控制他们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摘挂机检测和来电号码识别吗?

网友D:
你用的VS1003,VS1053本身就支持MP3编码压缩。

网友E:
用SDIO 是可以搞定的,SDIO 写 好的卡,1秒写 2M以上没问题

网友F:
这个不难的,十几年前做过一个。摘机信号、忙音、DTMF都可以软件检测,MCU自带的12位多通道ADC也满足电话录音的要求。采样一般用8KHz就可以了(电话就是8K采样的,可以查标准),音质很好的压缩是A-law或mu-law,一个采样点1个字节(即标准的64K码率),也可以用ADPCM压缩,一个采样点4bit(即32K码率),也可以用CVSD方式来压缩(就是鍕用步话机那种编码,9.6~16K码率,我用过16K码率的做数字对讲机。)还要高的压缩率,那就用Speex或其他的预测编码算法,可以做到1200~9600码率。
推荐用ADPCM方式,用一片32G的TF卡(大厂的也是20多块RMB吧),可以连续录音3个月(一个声道哦),音质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