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级联运放的波形问题

楼主(2020-12-18):
电路图如下,

问题是: 整个波形最前端和最后端的半波, 相比其余部分放大倍数要高。 运放的增益带宽是10M, 电路信号频率是100K。

求老师指点, 已经困惑很多天了。

下图黄色是CBD2的信号, 蓝色是CBD4的信号波形

网友A:
猜想或许与信号频率相关……

把下图中圈出来的波形部分展开来看看:

另外,能透露下实际使用的三极管和运放的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想或许与信号频率相关……

把下图中圈出来的波形部分展开来看看:

三极管型号原理图有标注
下图是CBD2端的信号波形

非常好

楼主:
我感觉跟整个波形的第一个周期有关系, 第一个周期是个半波有关系,半波和全波频率都在100K左右, 不会超过运放的带宽增益,我单独评估过运放, 在100K的时候运放放大倍数还是R2/R1教科书里面说的那个增益

网友A:
信号可以看作有一个包络和一个载波相乘得到。
这个包络是矩形脉冲吗,最低频率大概是多少

或许是级间隔直电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后Out电压幅度被电源电压限制住,前级信号小没被限制住。1mV放大1千倍=1V,但电源只有0.5v,因此放大1千 ...

好厉害啊, 1000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也是用仿真的办法才知道是1000倍, 老师教的那套怎么也算不出50*20的关系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可以看作有一个包络和一个载波相乘得到。
这个包络是矩形脉冲吗,最低频率大概是多少

电路比较干净的, 所有波形基本上都在100K左右,  隔直电容两端信号一致, RC并没有阻碍信号传播

网友A:
信号的包络:

目测包络信号的最低频率在 10K 以下。

仿真电路:

幅频特性:

电路总体效果类似一个带通滤波器。
看起来包络信号是在通带外面了。

网友A:
把隔直电容都改成 uF 级别的试试看效果如何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

PROTEL / DXP / AD …… 任何 PSPICE 仿真软件都可以的。

你老师那里应该有的吧。

楼主:
应该没这么简单把?  要RL 和beita,不是 要 画三极管等效电路那样分析吗

网友C:
我觉得是通频带的原因,楼主可以实际测一下通频带宽,因为好多都是实际测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