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交流活动的说明

楼主(2020-12-18):
昨天,又有人拿视频活动说事了:

首先,我再次保证:你们不管是交了100元,还是300元的,至少提供半年的视频服务。

如果像图片中这个人说的纯粹骗钱,我把你们的钱收了,然后把你们统统拉黑,以后再也不登录论坛就行了。
简单地说,早跑了。也就说,骗子大多都是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

楼主:
时间拖延的原因,我在群里也解释过多次了,要想不是纸上谈兵,需要一个专业的实验室。
建立一个这样的实验室,是及其昂贵的。

所以,现在不得不采用折中的方法------我们没办法实测的结果,可以采用别人的测量结果。

期间,群中有价值的问题,我都收录了,虽然当时没在群里回答。

例如,某网友在群里问:随便在电路板上(近似是全铜)选择两点,其阻值如何确定??

私下里,这个问题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比较专业的解释:

估算方法,和MIT教材中说的类似,是画出等势面和流线:

看来理论还是有一点魅力的,起码有实用价值。

网友A:
再给几幅截图:

网友A:
针对相关问题,下面有个简述:

关于二极管整流的相关问题简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524-1-2.html

楼主:
一直在准备,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安排交流内容。

关于运放专题,我目前想到的内容,大体分为以下几块:

1,第一个侧重点,以运放为核心,研究各种反馈理论,采用下面的教材:

2,以运放为核心,专门研究频率补偿技术。

3,以运放为核心,专门研究其非理想效应,这就是高精度电路的设计方向。

4,以运放为核心,介绍各种实用电路,核心教材是音频电路设计。

以上几个步骤完成,普通的运放书就不用看了,我们说的比它们详细的多,例如这本:

楼主:
同样是模拟电路,可以有N多种分类方法,或者说研究目标。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线性电路最简单,麻生理工学院某个专业研究线性电路理论的教授说,他花了一辈子时间线性时不变电路,发现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你以为线性电路简单,那是因为只看大一教材《电路基础》。

非线性电路就更不用说了,伯克利大学某非线性电路领军人物都说了--非线性电路研究处于unsatisfactory阶段,这一块太难了。

第二种分类是稳态分析和瞬态分析。
稳态分析类书籍比较多,我们还是侧重于瞬态分析,学习教材采用韦伯写的两卷瞬态电路分析。

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功能分,例如放大器、振荡器、滤波器、**电路等。

线性电路方面,我们花巨大的时间研究滤波器电路。采用的教材是西屋电气公司的两本专著。

振荡器方面,偏向于芯片设计的,可以采用教材《振荡器与振荡系统》,偏向于分立件设计的,可以采用教材《振荡电路设计基础》

楼主:
关于最初想建立实验室,视频内容全部基于实测,这个难度有多大,大家可以其它网站的视频:
包括西交大老杨上课,这些视频统统都是玩仿真器的,而不是基于实测的。

关于视频收费价格问题,可以参考其它网站:

如果按照所讲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时长相比较定价,我上面所列内容讲1/10就值299了。

网友B:
自首么?
建议去公安局。

网友C:
请问几年前几个股东拿钱搞个群的事情进展如何?股东们都获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几年前几个股东拿钱搞个群的事情进展如何?股东们都获利了吗

股东只有一两位吧,其它大多数都是想学习的电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股东只有一两位吧,其它大多数都是想学习的电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