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华大的HC32L13X的LCD有带稳压吗?

楼主(2020-12-18):
如果用外部电容方式的基准。我看电阻分压的基准是不带稳压的,需要软件去调。

网友A:
LCD需要稳压吗,如果需要弄的电容不就OK了。

网友B:
不用稳压吧?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C:
用不着吧

网友D:
需要再搞稳压器吗

网友E:
内部电阻也可以分压,不占用外部IO来挂电容

网友F:
内部电阻也可以分压,不需要再额外用稳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