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该电路的分析

楼主(2020-12-18):
求解该电路的分析,谢谢!输入是5-10V。

网友A:
把TL431当成运放,同相输入端接2.5V,反相输入端在左边,输出端在上边。

网友B:
软启动电路,第一种情况,U2换一个,感觉驱动电流不够  第二种: 5 v时,UO 有输出,10V时 Uo关断一下,再迅速开启。楼主帮忙验证下,看看是那种情况,以实际为准

网友C:
定性是一个线性电压传感器。
定量分析就是431的控制极受限于2.5V,而2.5V取决于反馈光耦和串联电阻的比值。可以按照这个展开。就是你可以理解在工作范围,任何输入电压431的控制极都是2.5V展开计算就可以了。
输出不是一个电压源是一个电流源。

网友D:
线性光耦

网友E:
理论上,输出电流=输入R3流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