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看门狗程序

楼主(2020-12-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用单片机再带的看门狗,在程序中放置喂狗指令,请问放几个合适,看门狗指令放多了有什么影响吗?我在main()函数中放置了一个喂狗程序,在while(1)循环中放置了一个,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一般在主循环放,在长延时程序里放

还有在定时中断里放的,这个就有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般在主循环放,在长延时程序里放

还有在定时中断里放的,这个就有点不好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只要在看门狗超时溢出前喂狗就可以,一般多放几个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看门狗超时溢出前喂狗就可以,一般多放几个不影响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看门狗超时溢出前喂狗就可以,一般多放几个不影响

看门狗的意义,在於程式跑飞的时候会重置,在新添加未验证的副程序里面加入餵狗,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的意义,在於程式跑飞的时候会重置,在新添加未验证的副程序里面加入餵狗,好吗? ...

可以验证后再加入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