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ds18b20

楼主(2020-12-18):
请教一下大神们,如何实现CC2530芯片的一个IO口接多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

我测出来是这个: F3 03 FC 15 9F FF 00 00 有人可以给个建议吗 程序如下: void DS18B20_Read_64Rom(uchar *buffer) { TempElem infoA1; uchar i; Ds18b20InitialA3();//复位 Ds18b20DelayA3(1.2); Ds18b20WriteA3(0x33);//读64位ROM for(i=0;

网友A:
通过不同的ID来区别,如果不多的话,还不如通过多个IO来驱动,

我测出来是这个: F3 03 FC 15 9F FF 00 00 有人可以给个建议吗 程序如下: void DS18B20_Read_64Rom(uchar *buffer) { TempElem infoA1; uchar i; Ds18b20InitialA3();//复位 Ds18b20DelayA3(1.2); Ds18b20WriteA3(0x33);//读64位ROM for(i=0;

楼主:
我测出来是这个:  F3 03 FC 15 9F FF 00 00  有人可以给个建议吗
程序如下:
void DS18B20_Read_64Rom(uchar *buffer)
    {
     TempElem  infoA1;

      uchar i;
      Ds18b20InitialA3();//复位
      Ds18b20DelayA3(1.2);

      Ds18b20WriteA3(0x33);//读64位ROM
      for(i=0;i<8;i++) //读取64个字节
      infoA1.ThirdAD=Ds18b20ReadA3();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出来是这个:  F3 03 FC 15 9F FF 00 00  有人可以给个建议吗
程序如下:
void DS18B20_Read_64Rom(uch ...

看协议文档,先发送对应的ID指令,再发送其它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协议文档,先发送对应的ID指令,再发送其它命令

你好,我读取的序列号不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读取的序列号不对呀

基本驱动有问题,可能是延时不准吧

@iot123 :复位,读写函数等
你好,延时没问题的,你说的驱动有问题是指?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一条线怎样挂接多个18b20。只接一个的话我会,立创商城那找到有中文说明的规格书,商品编号是c472474,你自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