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0-12-18):
请问PIC24的看门狗,就是配置一下 WDTPRE 和 WDTPOST 吧?配置完成了在程序中直接执行 CLRWDT() 指令就行了吧?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还需要配置时钟啊

网友B:
你这个指令是不是清除指令啊

网友C:
还需要进行喂狗啊

网友D:
需要理清整个程序的流程 在合适的地方喂狗

网友E:
好好研究吧 看门狗用好了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研究吧 看门狗用好了不容易

好的。

网友F:
时钟、喂狗、一样都不能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