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断电后还会慢慢放电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12-18):
如题,有没有大佬总结一下。

网友A:
慢慢放电,大概是多慢?板上各级电源有滤波和储能的电容,算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B:
找储能元件电感、电容呗,或者等效的电路

网友C:
有电容啊,存了很多电,电路一下消耗不完肯定是慢慢放完

网友D:
一般都是因为电容存了电

网友E:
电容储能。

网友F:
电容、电感、电池

网友G:
主要是电容及电感,它慢的原因是因为,它储存的电量不足于驱动后级,只能靠电路中的其它元器件的漏电流泄放。

网友H:

,它慢的原因是因为,

网友I:

一般电容会储能啊

网友J:

你去了解一下电路,能存电的都是有电容属性的。电如流水。

网友K:

电容电感等储能元件。

网友L:

板子断电后,还会慢慢放电,说明板子上存在的电容比较大,板子上电之后,就会给电容充电。一般在断电后,会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M:
通常会在大电容两旁并个10k电阻,板子断电后用这个电阻对电容放电,而不是依靠板子上n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