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模块采集不到电压信号

楼主(2020-12-18):
#21ic问答#
请教各位,手头线阵CMOS模块输出电压信号2.1V~4.8V,电流只有1mA,后端AD输入阻抗50ohm,采集不到传感器的信号。需要加一个什么电路?之前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做阻抗匹配的,结果经运放后输出电流还是小,采不上信号。请大佬支个招

网友A:
AD输入阻抗50ohm

为什么会这么小,方便晒晒是什么 AD 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这么小,方便晒晒是什么 AD 模块吗?
某宝买的现成模块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
后端AD输入阻抗50ohm??
先用电压表测一下噻

带有终端电阻,纯属用在射频信号电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端AD输入阻抗50ohm??
先用电压表测一下噻

哦?测啥?怎么测?

网友A:
卖家有技术支持……

或者把模块的原理图和使用说明书晒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有技术支持……

或者把模块的原理图和使用说明书晒晒?

我现在问题是信号电流太小,需要提高信号的驱动能力,电流提高到100+mA,有这样的适合处理视频信号的运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测啥?怎么测?

测一下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有无电压

测过的,信号接到AD后压降很多

网友B:
先不接ad,测试有无电压
你是什么ad,输入阻抗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接ad,测试有无电压
你是什么ad,输入阻抗这么小?

不接AD模块有电压的。AD是淘宝上买的AD9226,上面有详细参数图

楼主:
请大佬支个招。我目前考虑用高输出电流的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可以的吗?

楼主:
有大佬吗?有偿解决问题也行啊

网友C:
输入阻抗这么小的AD,根本没法用啊,换一个吧

网友D:
输出加调理电路吧,调理电路的输入信号有没有衰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阻抗这么小的AD,根本没法用啊,换一个吧

是的,着手那边重新搞个1Moh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加调理电路吧,调理电路的输入信号有没有衰减啊

额?!没有的呢

网友D:
楼主,线阵CMOS模块的资料可以发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线阵CMOS模块的资料可以发来看看吗?

啥资料?!这个型号CMOS的?

网友E:
50Ω肯定不是ADC的输入阻抗,估计是为高速传输加的阻抗匹配用的,以适用于同轴电缆传输。模块上应该有50Ω电阻,测试的话可以找到这个电阻先焊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