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A14,PA15用作串口1,不能正常通讯,请赐教

楼主(2020-12-18):
如下配置后,发送数据正常,接收数据全部为0,中断功能正常,请赐教,非常感谢
使用的单片机是HC32L130, PA14已经禁用SWD,配置为普通IO,并且发送是正常的,现在看是PA15不能接收,谢谢
配置代码

                ///<TX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GpioPin14,&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14,GpioAf1); //配置PA14为UART1_TX

                //<RX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stcGpioCfg.enPu = GpioPuEn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Disable;
                Gpio_Init(GpioPortA,GpioPin15,&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15,GpioAf2); //配置PA15为UART1_RX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1,TRUE);
                ///<UART 初始化
                stcCfg.enRunMode        = UartMskMode1;                 ///<模式3
                stcCfg.enStopBit        = UartMsk1bit;                  ///<1bit停止位
                stcCfg.enMmdorCk        = UartMskNoParity;            ///<多机模式时
                stcCfg.stcBaud.u32Baud  = baud;                         ///<波特率9600
                stcCfg.stcBaud.enClkDiv = UartMsk8Or16Div;              ///<通道采样分频配置
                stcCfg.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得外设时钟(PCLK)频率值
                Uart_Init(M0P_UART1, &stcCfg);                          ///<串口初始化

                ///<UART 中断使能
                Uart_ClrStatus(M0P_UART1,UartRC);          ///<清接收中断请求
                Uart_ClrStatus(M0P_UART1,UartTC);          ///<清发送中断请求
                Uart_EnableIrq(M0P_UART1,UartRxIrq);      ///<使能接收中断
                Uart_DisableIrq(M0P_UART1,UartTxIrq);       ///<禁止发送中断
            EnableNvic(UART1_IRQn, IrqLevel3, TRUE);       ///<系统中断使能

网友A:
官方有没有参考的代码看看。

网友B:
官方的例子是用的哪个端口

网友C:
手册上说这个管脚可以了吗

网友D:
SWD用作串口引脚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操作呢,最好不要搞这么偏门的应用

网友E:
为什么你P14,P15引脚复用不一致呢

网友F:
P14禁用SWD功能,调用的库函数还是手写的寄存器?

网友G(2021-01-27):
查看接收中断标志位,如果置位就是中断入口或者设置不对,如果没置位就是串口io设置不对,串口能发送说明串口参数设置是对的,

网友F:
PA14和PA15复用为GPIO,不是简单的设置GPIO的SEL寄存器那么简单,
需要调用sysctrl.c里面的函数(不同版本的库,可能函数名字和写法不一样),先把SWD接口改成普通IO,然后才能配置SEL寄存器注意:debug的时候,调用这个函数之前最好设置足够长时间的延时,不然执行之后,就不能仿真了,也可能会影响下次SWD接口的下载!!!

网友H:
有没有官方的参考代码,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