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步进电机原理介绍

楼主(2020-12-18):
最近有个小马达,步进电机,研究了一下原理,并调试运行,跟大家分享一下。 WeChat  WeChat
电机外部可以看到有4根引线,一根转轴。拆开后,研究一下内部结构,有两个绕组,绕组的两端抽头正好对应外部的4根引线。两个绕组在结构上相差90°。
电机结构可简化为下图,
定子绕组和永磁体转子。
下面来分析一下转动原理
上图中画出了绕组的4种通电方式,A+B+,A-B+,A-B-,A+B-.
根据安培定则可知,通电螺线管会产生磁场,假设上图中绕组的电流方向流向转子,则磁场方向指向绕组,反之,电流流向外侧,产生的磁场方向指向绕组相反的方向。
1.第一个图中,通A+B+。A相绕组电流向右,产生的磁场指向左。B相电流向下,产生的磁场指向上。两个磁场叠加,合成磁场如图中的方向。这时,转子中的永磁体受到磁场的作用,同相相斥,异相相吸,转子会以最短的路径转到绕组产生的磁场方向。
2.接着,更换绕组的通电方向,如第二个图所示,通电A-B+。同理,这时合成的磁场方向顺时针转过90°。
3.按照一定的顺序,就可以完成转子旋转一圈。

在控制时,可以采用4路占空比为50%的PWM进行控制,每相绕组的两个抽头接互补的信号,A相和B相的PWM相移90°。即可实现4步顺序通电。调过控制PWM的频率,可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A:
这个绝对是知识贴,不错的,步进电机解释的很详细的。

网友B:
分析得很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期待楼主分享更多步进电机应用、控制细节、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

网友C:
不懂就问 进步电机是属于有刷还是无刷还是都不是

网友D:
挺硬核的 我用着都没有拆开来看过

网友E:
分享的很到位

网友F:
电机这原理什么的有点看不懂了 看来我还是要补补电磁学知识

网友G:
楼主能分享一下进步电机的使用注意事项就好了

网友H(2021-10-21):
悬停,是步进电机跟一般电机的绝对差异。
当然,衔铁(转子)如果对磁场没有相位差,就不会转动,这跟普通电机一样。

网友H:
步进电机也算是无刷电机,无刷电机要动起来,磁场就得先动。

网友I:
这是一个很详细的知识贴,不错的。

网友J:
很详细的知识贴,不错的

网友K(2021-11-27):
地板,x史可法。

步进电机,是无刷的电机但不是 无刷电机,而是类似于 同步电机,
步进电机与同步电机,都是 牵引式,哪相通电,哪相的齿就对齐,而 无刷电机 则是 推斥式 的。

出了一些 奇葩问题,害得我重新编辑了N次 !

网友L:
真好,
电机这块一直似懂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