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0-12-18):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介绍WDM的结构。WDM(Windows driver module)是什么东西呢?在Windows98/95下面,也许你听得最多的是VXD,我只知道VXD是一种驱动程序,和WDM差不多的东西。只是因为Windows2000是WindowsNT那条线过来的东西,要加上两个主要的新功能: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和电源管理(Power Menage),又不能用Windows98/95那一套,所以就搞出一个叫WDM这么个东西,来支持PNP和PM.。其实想想,现在的技术名词还不是一般的多啊!总之wdm大家都叫它windows驱动程序模型。
Windows2000里有叫即插即用管理器和I/O(此I/O非彼I/O端口)管理器的两个东西。比如说我在机器上插了一张符合PCI规范的PCI卡。即插即用管理器会发现这张卡插在第N个插槽上,然后即插即用管理器会说它找到了这样一张卡,它就去找有没有现成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找到,它会告诉我们,我找到了这样一张卡,请你插入这张卡的驱动程序盘。好,我们就把驱动程序盘给它,即插即用管理器会去找驱动程序盘上的INF文件,找到后它会比较PCI卡上的标志和INF文件里的标志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它就会依照INF文件里提供的路径去找驱动程序,找到之后就可以交给I/O管理器,I/O管理器会装载这个驱动程序。I/O管理器在做了一些接口的工作后,即插即用管理器会先分配好相关的资源给PCI卡,比如说I/O端口空间、内存空间和中断向量,然后告诉这张卡的驱动程序,我给你分配了这些资源,你看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