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ICP烧录接几个脚?

楼主(2020-12-18):
6个脚?可以省吗?  VCC, SDIO, CLK, GND, BOOT0, RSTB

网友A:
如果不debug的话,vcc,rst,boot可以省

网友B:
可以只选GND CLK  SDIO .   而RSTB是可选的,因为在一些特殊情况要用到,比如mcu已经进standby 模式,或mcu的swd口被用作其他功能了等情形。

楼主:
ICP配置离线文件,下载到AT-Link时,校验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3个IO口即可,没有必要非要6个引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P配置离线文件,下载到AT-Link时,校验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有试过如果不勾选校验就能正常下载吗?

网友D:
我一般使用的是4根引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P配置离线文件,下载到AT-Link时,校验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使用官网最新版ICP too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官网最新版ICP tool试试

谢谢,已找到原因:我这个是评估板(at-link-ez),不带离线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