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421系列为什么没有32位定时器?

楼主:
421系列用以替代STM32F0和GD32F130系列,但这两个系列都有1个32位4路捕获比较定时器,为什么421的没有?太遗憾了。

网友A(2020-12-19):
AT32F415 413 403A 407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可以选这些型号。

虽然421没有32位定时器,但可以通过定时器级联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32F415 413 403A 407都是有32位定时器的,可以选这些型号。

虽然421没有32位定时器,但可以通过定时器级 ...

用32位定时器并不是用来做简单的定时用,比如需要产生独立的4路100KHZ频率可调的脉冲,每个通道单次调节频率的最小单位<100hz,用定时器级联怎么实现?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没有32位定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没有32位定时器呢?

没有32位定时器是个缺陷,所以421无法完全替换130系列

网友A:
这个看应用需求吧

楼主:
主要是AT32替换指南里面强调了421直接替换GD130和STM32F0系列,现在不说程序上无法直接替换,就连硬件功能上也无法替换,主要的是我还提前订了6000片421。

网友A:
st030没有32位定时器,请问您用32位定时器实现什么功能呢?我们可以协助您

网友A:
可否留一个联系方式呢  我们的技术支持马上联系您。

楼主:
虽然没有32位定时器,但是其他的产品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不能替代全部产品,有点可惜。

网友C:
主要是32位定时器的价格吧,GD32的低端型号都没有32位定时器,比如E230系列,103系列,
ST的F0是030没有,031,051,072都有.

楼主(点评):
不知道这个对成本能有多大的影响,感觉32位定时器还是比较重要,421如果含1个32位定时器就可以完美替代GD32F1x0系列,现在我们定了这么多片421,结果发现就算勉强使用16位定时器替代,PCB也无法通用,管脚需要从新分配。

网友C(点评):
没有做样机测试就订货吗?

网友C(点评):
所以雅特力写的也是替代ST030系列,没敢写替代031,因为这两个差异就是这个32位定时器.

网友:
产品定位问题,不可能一个产品覆盖所有用户的需求

网友D:
用别的芯片,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别的芯片,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呢?

你没有看前文吗?  客户已经购买了。现在重点是解决客户问题,不是指责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