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做一个单片机与CH9121以太网通信的实验

楼主(2020-12-18):
最近在用单片机做以太网通信,通信透传协议芯片用的是沁恒的CH9121,想要实现通过单片机去设定IP地址,然后将模块采集到数据信息回传到上位机显示(或者别的功能)的作用,现在没有思路,不知从何做起,没有头绪,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可以的话能将资料分享一下吗?谢谢搜索
复制

网友A:
1、沁恒的CH9121+PC机,串口连接,PC机运行软件,根据要求录入:服务器端口号、服务器IP地址、本地IP地址、波特率等参数;
2、沁恒的CH9121+单片机,串口连接,单片机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发送数据格式根据根据协议要求;
3、沁恒的CH9121通过以太网口与路由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沁恒的CH9121+PC机,串口连接,PC机运行软件,根据要求录入:服务器端口号、服务器IP地址、本地IP地址、 ...

是的,正在做这个实验,目前想与STC8h结合,做一个具有网页控制和网页采集数据回传的一个功能,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
1、根据协议及数据格式要求,单片机通过DTU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2、服务器后台安装数据接收程序,数据存入数据库;
3、网页程序安装在服务器,对第2项的数据库进行操作,提供人机界面。

网友A:
简单的通路测试过程:
1、注册服务器及端口号,运行网口测试程序,配置好IP地址;
2、DTU按要求配置好参数,连接PC机串口,运行串口助手;
3、第1、2项软件就互通了,可以进行数据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