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空心线圈的电感值和匝数的关系

楼主(2020-12-19):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有关空心线圈的电感值和匝数的关系,均表达为L=K*N²的关系,但是实际测试中,两个匝数一样的线圈串联,串联后的电感值并不是按照这个公式描述的4倍关系,而是比较接近电感串联的关系,L=L1+L2+2M,只有耦合系数为1的情况下,才满足L=4*L1=4*L2,那么两种计算结果差异的原因在哪里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一般情况耦合系数在0和1之间,所谓差异就是耦合系数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耦合系数在0和1之间,所谓差异就是耦合系数的不同。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公式L=K*N²是有条件的,只有耦合系数为1的时候才满足,那对于一般的空心线圈,电感值和匝数之间的关系式又是如何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耦合系数在0和1之间,所谓差异就是耦合系数的不同。

再多说一句,既然是空心线圈,耦合系数一般都会远小于1,在这么个前提下,为啥还会出现网上的描述L=K*N²的关系,是不是这里的L是自感,没有考虑互感,最终的电感是自感和互感之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公式L=K*N²是有条件的,只有耦合系数为1的时候才满足,那对于一般的空心线圈,电感值和 ...

两个电感“串联”,电感各自有自感外电感间还会有互感。互感的不同,其“串联”所呈现的电感也不同,而这就反映在其耦合系数上。

考虑自感和互感的电感表达式教科书中都有,可以自行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K*N²的关系是哪里来的,其中的K不是指耦合糸数 ,是指长岡糸数,但公式不会这么简短。 ...

K是为了描述方便,实际网上的描述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感“串联”,电感各自有自感外电感间还会有互感。互感的不同,其“串联”所呈现的电感也不同,而这 ...

电感串联的结果,我理解,没有疑问,我有疑问的是网上关于空心线圈的电感L和匝数的关系是L=K*N²,按照这个逻辑,6匝的空心线圈的电感量是3匝空心线圈电感量的4倍,类似的,两个匝数相同,电感量一样的线圈串联,则自然也就是串联以后的电感值是原来电感值的4倍,但是按照电感串联的计算公式,其实只有在耦合系数为1的情况下才满足,为此,两种角度理解,结果存在差异,肯定是其中一个存在问题

楼主:
如下磁芯电感与匝数的关系,也没有提到额外的条件,就有如下关系了,这些公式的成立,没有条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串联的结果,我理解,没有疑问,我有疑问的是网上关于空心线圈的电感L和匝数的关系是L=K*N²,按照这 ...

你那个式子(匝数平方)已经表示各匝间是全耦合的。但两个电感串联不代表这两个电感是全耦合的。

实际电感的表达式并不是常见的那样那么理想且简单,会较复杂,所以通常是采用实测确定具体的电感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磁芯电感与匝数的关系,也没有提到额外的条件,就有如下关系了,这些公式的成立,没有条件吗?
...

这已经利用了全耦合前提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利用了全耦合前提条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明白了,只是好多资料上面的描述,都没有把这个前提说出来,磁芯电感还好,由于耦合系数比较接近1,实际和理论基本接近,但是空心线圈,耦合系数远小于1,还提出电感和匝数平方成正比,那误差真的不止一点点了,以上关系描述都是来自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器件,大家如此推崇的资料,描述也会如此不严谨,有点惊讶

网友C:
都空心线圈了,哪来耦合系数到1?
物理位置摆放合适了,最多也就是超过串联值,而小于匝数平方关系。

网友D:
回楼主 有关这个问题的疑问
有关空心线圈的电感值和匝数的关系,均表达为L=K*N²的关系,但是实际测试中,两个匝数一样的线圈串联,串联后的电感值并不是按照这个公式描述的4倍关系,而是比较接近电感串联的关系,L=L1+L2+2M

我很多年前也曾经跟楼主有过相同的疑惑,但是后来很快机搞明白了。
其实这两个公式都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前提适用条件要注意,就是如果想用前一个公式的话,必须保证,在匝数变化的时候,空心电感线圈的形状不变,这是最核心的差别。
你把两个电感串联在一起,本身就改变了电感的形状,已经不是原来的电感了,所以不能用第一个公式了。
所以第一个公式使用条件很苛刻,只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原来的线圈有匝间距,你又绕一次,匝间距变小,匝数变多,但是电感外形不变,
第二个,原来的线圈没有匝间距,你用细一些的线,重新绕,电感外形不变,但是匝数变多了,
第三个,你在一个空心电感的外面又绕了一层(近似全耦合),能近似用第一个公式。

剩下的情况,都适用第二个公式。
另外,距离,你把一个空心电感,拉长了,你就发现电感量也变了,如果你硬套第一个公式,按匝数没变电感量没变来算,肯定也还是会遇到解释不通的矛盾。

网友A(点评):
关键在于匝数变化磁场形态不变,这恰是“全耦合”的一种形式。

楼主(点评):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的解释就是使用这个公式是有前提的,需要全耦合,而全耦合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工程中,使用磁导率高的磁芯材料,用这个公式计算误差可以接受,而空心线圈误差就会很大,我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看过的几个资料里面都没有体现,使用该公式,往往会使人陷入误区。

网友E:
通过13楼评论,一来一往几个回合,可以评选出谁是最水的大师了。

老5说的K,是a/b即形状比的函数,当a/b=0时,这种极短情形下的K=1,此时没有耦合。

不学武术的大师,你该多看看书了,天天抱着本教材看,是没法在论坛上混的,只能对付一下大一大二的新生。

网友A(点评):
“老5说的K,是a/b即形状比的函数,当a/b=0时,这种极短情形下的K=1,此时没有耦合。” 真是不懂装懂!

网友F:
普通的两个空心线圈,用解析方法,这里谁也讲不清楚的。只能讲一些具体的,特殊情形。用数值解,都没有问题。

网友G:
L=KN^2,只能在耦合系数=1的时候才有效。前面有朋友说得对。
验证也不难,拿一根几米长的导线,在空的大直径塑料桶上绕一圈,测下电感量,再绕一圈,再测下,基本4倍关系。
你要是绕在中性笔上,肯定差得多。

网友H(2021-02-03):
你好,楼主!看到你发的帖子了,我最近也在找空心杯绕组的线圈的设计仿真资料,能把收集的空心杯设计的资料给我一下吗、我电话18053252161,邮箱zuoye986215@163.com,我手里有些空心杯电机的基础资料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