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8f4520的LIN bus 那位做过

楼主(2020-12-19):
在检索18F4520系列时发现它的串口支持LIN-bus那位做过硬件设计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外接收发器芯片吧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automotive-solutions/automotive-products ...

楼上实际操作过吗

网友B:
它里面只是个LIN controller, 外部需要再接个lin transiciver。。

网友C:
外接的接收端需要跟他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D:
有相关的软件吗

网友E:
双方应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lin_bus呢

网友G:
接收器的芯片是同型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