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A下载器连接异常

楼主(2020-12-19):
1、JET51A下载器(这个型号的免安装驱动的)把USB插上后就显示(如右侧的图,感觉插上了一个U盘)
2、JET51A下载器插入后电脑驱动这里并没有COM口的显示
3、我在工程里点击下载后显示,USB通讯错误
4、刚开始用中颖单片机开发,就卡在这里了,有经验的大侠们请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看来尅正常识别啊

网友C:
会不会有坏道或者死区

网友D:
类似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E:
驱动不对?

网友F:
怎么解决,我刚使用中颖单片机,也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21-01-28):
问题解决了,是设置的问题,最后一张可以选择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