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2020-12-19):
如果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时间,

我讲的是如果,

是否意味着
二极管就没有高频二极管,
和低频二极管之分,
所以的二极管都能够被用在高频整流当中,
普通的1N4007也能够被用在收音机检波当中?

======

普通的整流二极管1N4007,
常见的快恢复FR107二极管,

FR107被单独列举出来,
是否意味着他的反向恢复时间比1N4007的反向恢复时间更加短?

FR107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反向恢复时间的存在?

如果FR107和1N4007都不存在反向恢复时间,为什么他都不统一叫做1N4007 呢 ?

楼主:
太多疑问了

网友A:
这和器件类型、结构以及工艺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分析结果不可违背基本的原理(包括电路原理和器件原理)。

网友B:
   对,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网友C:
除了反向恢复,  还有结电容也是高频性能受限的原因

网友D:
原反向恢复时间产生的物理机制是什么?
现物理机制中没了少子,反恢时间测试还与机制对应么?

网友E:
反恢是否由结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