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在1.8V也可以稳定工作吗? 2节干电池供电设备!

楼主(2020-12-19):
HC32L110在1.8V也可以稳定工作吗? 2节干电池供电设备!电池电压一般从3.0V放电到最低1.8V  ,不知道L110最低可靠公共电压多少?  有实际使用过低压供电的朋友吗?

网友A:
不要试图去挑战它的极限    批量时有你搞的。两节干电池电压降到1.8V已经 没有多少电量了

网友B:
⚫工作温度:-40 ~ 85℃

⚫工作电压:1.8 ~ 5.5V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你确保真的是1.8V

网友B:
如果2节干电池的串联电压跌到1.8V,那还能用吗,肯定都腐烂了,或者电流不足以驱动设备了。

网友:
理论可行,实际有bug,慎重再三

网友C:
嘿嘿,真跌到这个电压能驱动什么

网友C:
除非电源本身就是1.8V的,如果是电池老化耗电耗尽到1.8V,肯定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