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心线圈电感计算的“两难”推理?

楼主(2020-12-19):
下面链接中的这个贴子,有点类似于诡辩论中的两难推理,给出两个说法,两个说法看起来都是对的,但是两个说法一旦合并在一起,居然推出错误结论来了。
但是往回看,两个说法都是对的。

这就有意思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7982-1-1.html

楼主:
这个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被绕的晕头转向,进入思维迷宫。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仔细看下图,注意各个参数的意义:

原帖作者之所以会晕,原因是他只注意到了匝数n的变化,而忽略了参数b的变化。

楼主:
哎,没办法,像我这样的【理论家】、【骗子嘴脸】,轻松解决了一个网友的疑问。

而原帖中的那群人,被发帖者绕晕了,跟着发帖者的逻辑走,于是一群人都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没办法,像我这样的【理论家】、【骗子嘴脸】,轻松解决了一个网友的疑问。

而原帖中的那群人,被 ...

L1和L2串联,在长度大于直径的情况下,会有L=L1+L2?

HWM
@yhf311 :这里特指空芯电感。
@HWM :耦合大小,除了和距离远近有关系,还与是否采用磁芯材料有关,不能简单的说距离远,耦合就小
HWM
LZ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误导。
HWM
长度远大于直径,意味着耦合较小,故可以近似忽略耦合。

楼主:
哎,没办法,人一旦知道的太多,还又不低调,容易招人恨,某些同志牙根都痒痒了。

我们的快乐,就建立在这些人的痛快之上

太不道德了,我以后要改!

网友B:
就像我经常指出的: 基本慨念 一不抵钱二没实用价值,但入门时 必须领悟透彻融会贯通。

楼主:
当然了,这里必须强调两点:

1,一般情况下的电感计算,普通教科书如电磁学教材上,仅仅是一节内容。

但实际上,单纯的电感计算,可以写一本400多页的专著。

2,多电感的计算,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个研究课题。

3,在硅片上集成电感,首见报告是1990年,是Nguyen等人在BiCMOS工艺上完成的,在硅片上做螺旋电感,也成一本成熟的学问了。

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我们只是沧海一粟,知道的太少太少了!!------这一句话是真心话!!!

某些同志,刚刚能看懂点本科教材,尾巴就翘的老高,好像全宇宙的知识,他已经动的

楼主:
沙发楼层中红色笔写的公式,其来源是1928年维勒的**,此公式流行至今:

当b>0.8a,即线圈不是太短,公式精度优于 1%

如此简单的公式,精度还能保持这么高,所以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