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89S003F4P6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0-12-19):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89S003F4P6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影响它不能正常启动初始化。
放一段时间通电,基本上启动不起来,通电不理它,过一会儿,断电,再通电,就有百分之七十的机率能启动。那位大神帮忙解决下这神奇的问题啊。

具体情况是:我做了一个电路板24V供电,带三个电机,二个是有驱电机,直接信号控制,一个是有刷电机,自己做的驱动电路,用2个AOD609来控制的,电源进来后,经过2576降压到10V,然后再经7805降到5V给单片机用,但是冷启动经常会启动不起来,通电一会后,把24V电断了,然后再通电,有时候就能正常启动,偶尔不能正常启动,谁遇到过这情况啊,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干扰还是电源供电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A:
上电检查一下复位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检查一下复位脚的状态

复位引脚设置了IO用途。

网友B:
这个不会有问题的吧,我一直使用这个芯片很长时间泐。

网友C:
滤波电容用的多大?

网友D:
建议复位引脚不要做其他用途吧,这样会很不稳定,而且出问题还不好查找

楼主(点评):
不会的,没这种说法。只要你记得打勾复位引脚做IO用就可以了。我做了几个项目 都是这么用的,批量出货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用的多大?

10UF 和0.1UF

网友E:
电源问题/复位问题/晶振问题,还有外设初始化的问题。程序死等待的问题,太多了。

楼主(点评):
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把外围的引脚连线拆四条,就可以正常启动工作。

网友F:
这个问题就要具体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就要具体分析了

好像是IO灌电流的问题,比如你接了串口到单片机上,然后再给单片机通电,很多时候都没法正常复位。

网友G:
复位引脚是怎么设置的,感觉是复位引脚出现的问题。

网友H:
复位脚一定不能复用的。

网友I(2021-01-21):
查看启动文件,以及一些资源是否可以?

网友J:
查看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就 查看软件是否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