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用标准库在Keil中新建一个项目

楼主(2020-12-19):
怎样用标准库在Keil中新建一个项目?如“跑马灯程序”。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BSP中的跑马灯demo拷贝出来,然后再手动添加库文件就好了。
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054832-1-1.html这篇帖子里面的工程,就是使用类似的方法来新建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