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分享-RK3399 快速启动与系统烧写教程

楼主(2020-12-19):
本文硬件平台以飞凌嵌入式OK3399-C开发板为基础进行讲解,其它RK3399产品,由于各个厂家设置不同会有所差异,请参考使用。本文档主要介绍 RK3399使用前的准备,开机主要接口介绍以及系统烧写的几种方式。通过本文档可快速了解飞凌RK3399嵌入式主板的快速启动及系统烧录。

一、使用前的准备1.1  主要接口介绍

飞凌RK3399主板出厂时已经默认烧好镜像,只需要插入12V电源,连接调试串口即可进行开发和测试,刷机时可以采用SD卡刷机或者OTG刷机的方式。

1.2  设置超级终端

首先用Micro USB先连接飞凌RK3399开发板和PC,打开电源开关,PC将自动检测到USB转串口芯片,并自动安装驱动。

如果是win10系统,请删除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程序

32位系统选择CP210xVCPInstaller_x32.exe

64位系统选择CP210xVCPInstaller_x64.exe

打开超级终端进行如下的设置:

根据您的串口连接进行选择。

注意:波特率为1500000

二、系统烧写

以下以RK3399烧写Android系统为例进行说明,Android系统和Linux系统只是用户资料路径不同。

2.1  TF卡烧写

路径:OK3399-C(Android)用户资料\Android\工具

将用户资料工具目录的SD_Firmware_Tool_v1.56.zip拷贝到windows任意目录。以管理员权限运行SD_Firmware_Tool.exe。

路径:OK3399-C(Android)用户资料\Android\镜像\update.img

选择磁盘设备,勾选“固件升级”,并选择update.img。点击开始创建。

将TF卡插入飞凌RK3399开发板并启动,系统将自动进入烧写流程。烧写完成后屏幕和串口都将提示:

SD upgrade ok.

Doing Actions succeeded.please remove the sdcard......

此时,拔出TF卡,系统自动重新启动(请勿直接断电)。

批量生产时,可以根据核心板的心跳灯来判断烧写是否完成,烧写过程中的心跳灯变化如下:

1、内核启动阶段:心跳灯模式,规律的间歇性闪烁。

2、烧写准备阶段:EMMC指示灯,熄灭。

3、烧写进行阶段:EMMC指示灯,根据EMMC负载进行闪烁,负载越高越亮。

4、烧写完成阶段:心跳灯模式,规律的间歇性闪烁。

2、 烧写TF卡还原

将烧写TF卡插入windows主机中,以管理员身份运行SD_Firmware_Tool.exe。

点击“恢复磁盘”,将烧写TF卡恢复成普通的TF卡。

2.2  OTG卡烧写

1、安装OTG驱动

1 路径:OK3399-C(Android)用户资料\Android\工具

将用户资料工具目录的DriverAssitant_v4.5.rar解压到任意目录,以管理员权限打开DriverInstall.exe程序。

点击“驱动安装”

点击“安装”

点击“安装”

2、 OTG完全烧写测试

使用Type-C线连接飞凌RK33399开发板和主机,按住recover键然不要松开然后按reset键系统复位,大约两秒后松开recover键。系统将提示发现loader设备。

1 路径:OK3399-C(Android)用户资料\Android\镜像\update.img

点击“升级固件”选项卡,点击“固件”按钮选择完整的升级镜像update.img。程序将对固件进行解析,因此需要等待一会。

点击“擦除Flash”进行擦除操作。然后点击“升级”按钮进行升级。

升级完成后系统将自动重启。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590.html

楼主:
哈哈哈那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