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可控硅调光中斩波交流电的一个现象,求原理

楼主(2020-12-19):
用可控硅调光器将交流电做部分切波,切过的波形如图波型1,给可控硅调光电源供电,连线如图所示。L1处的波形如“波形1”所示。

这时如果用一条比较长的线,把它平铺在地板上,让线尽可能地紧贴地面,线的一头连到L1处,另一头悬空,整个导线的金属部分没有碰到地,这时发现交流电被斩波的地方,居然带电了。波形类似“波型2”

我再三确认了电源部分的电路,交流电一进去就是一个整流桥,后面电路的电流不可能回流到电路中,那么红色部分的电压是从哪来的,怎样可以消除?

网友A:
不需要消除也无法消除,你这么长的线,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电感了,波形1只能在无感系统才能实现。
当系统有感,则变成波形2。
已知可以用于可控硅斩波的负载,波形2线路无任何实质影响。

网友B:
是漏电流吧?浮空的线会被漏电流影响。

网友C:
红色不分

网友D(2023-06-03):
我看不到楼主的图……

网友E:
这调光器的电源,不就是市电了吗?!
你把市电斩了切了,是给灯泡吃的,你那个「漏电」估计是EM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