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无法仿真,datasheet有误!究竟哪个才是复位引脚?.....

楼主:
今天刚拿到了MM32LInK仿真器,灵动官网对于MM32F001这个片子的资料做的不是很足,在datasheet里面没有做出最小系统图,更奇怪的是datasheet目录上有写明NRST复位腿的一些电气属性,
查找NRST在datasheet里面也有很多解释,但是!!!!!!!!!!!!!!在管脚定义处没有标明哪个腿是NRST!!!!!我看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也没有标注哪个是复位脚。
我花了198大洋买了MM32LINK仿真器,这个仿真器上面有6条腿引出来的,分别是GND。ACT。RST/Vpp,SWCLK ,SWDIO,VOUT,,足足6根腿,比ST_LINK的SWD多了两根。
好吧,既然没有复位脚,可能这个芯片仿真不需要复位脚。

好了,这下要去做仿真了,我对着datasheet上面的管脚定义对上了SWCLK(PA14),SWDIO(PA13),GND,还有VCC,由于没有找到NRST腿,所以没有连接。

在仿真前,keil的驱动,和MM32link的win10驱动都是装好了的,

由debug里面的此图可以看出来,keil已经找到了芯片,。。。。。然后点击load.....
出现以下信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keil 直接挂掉了,关掉重启也不行,非得把电脑重启keil才能再发现mm32link

OK,后面我再仔细看官网上提供的这份文档“qs_MM32-LINK_V1.1.pdf”

这个应该才是正确的连接方式,不需要把这块小板扣上去

那么他上面明确要求用nrst引脚,那么我就把他找出来

再看另外一份文档“MM32F0010用户手册

哦豁,仅有的一处说复位引脚的,居然是PA14???????
整整328页的文档,只有在第32页里面标明了PA14作为复位引脚。。好,奇怪了,
PA14不应该是调试腿的SWCLK的时钟脚吗???
所以我就纳闷了,那么我在这份文档查查。。。

此处表明了PA14作为:SWCLK调试的时钟脚

迷惑啊!!!!灵微动你想做啥呢????究竟哪个才是复位脚????

网友A(2020-12-21):
楼主运气好呀!前几周我问了技术支持,问题解决了。001不需要连接NRST脚,PA14作为:SWCLK调试的时钟脚 ,PA13 SWDIO脚 ,再接VDD,和GND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地方要重新配置,如图所示:

楼主(点评):
请问2楼用的是MM32LInk吗?我按照这样的操作,去掉几个勾选,也未能发现芯片,只有把离线下载的小板扣上去才能发现芯片,但是load之后,keil会直接挂机/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POWEROUT最好选择3.3V/100mA,不要问我为什么,技术支持告诉我的

楼主(点评):
按二楼的操作是对的,Vout选择3.3V,但是我只成功调试过一次(能够正常的LOAD,debug),第二天继续调试,发现再也连接不上了,怀疑是我的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的仿真器按照他的方式也是找不到仿真器仿真的芯片,最后寄给技术支持换了一个仿真器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把仿真器的Vref都接上电源电压3.3V或5V就可以了,没能接Vref识别了不稳定的电压,仿真器就掉了

网友A:
补充一下POWEROUT最好选择3.3V/100mA,不要问我为什么,技术支持告诉我的

网友C:
还有这么玩的,感谢二楼同学。

网友D:
MM32F0010的PA13&PA14 默认复用的功能是SWD的SWDIO(PA13)与SWCLK(对应PA14),上电 运行到客户程序(比如Main()函数后), 可以通过把RCC_SYSCFG 的 SFT_NRST_RMP 位设置为 1 时,PA14 被映射为 nRST 外部复位; 此后 但输入的低电平至少保持 4us后, 复位目标MCU;

网友E:
还有这么玩的,感谢二楼同学

网友F: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困扰,nRST脚和PA14是映射在一起的,如需硬件nRST,需要将RCC_SYSCFG 的SFT_NRST_RMP 位置为1 ,此时PA14 被映射为nRST 外部
复位,我们已经更新了官网的数据手册,增加了nRST的相关描述与备注,参照如下,谢谢

描述

网友G:
其实样品和仿真器不用花 198 大洋,可以找代理商免费申请,比如找我: WX  177 94567  170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困扰,nRST脚和PA14是映射在一起的,如需硬件nRST,需要将RCC_SYSCFG 的SFT_NRST_RMP 位 ...

希望能把MM32F0010这块特殊的片子,如何用keil和IAR做仿真,单独做一个文档出来,这样子对于开发者来说,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MM32F0010还是不能实现正常调试,后面换了MM32F003,也是不能正常调试,其实两种芯片成功调试过,能够进入debug,但是过了一会就不行(例如关了电脑,拔掉了仿真器),后面就再也没有成功联机上过了,期间怀疑芯片没焊接好,或者线路接触不良,跟换芯片,仔细检查线路,在保证线路接正确的前提下,连上MM32仿真器和调试目标板,这个实在是太难了,用50次来说吧,只有一次联机成功过,LOAD了几次程序,到第二天继续调试,发现无论怎么也是连接不上了,用过ST的,新塘的003,均没有出现过接上仿真器发现不了芯片的问题,跟新过USB驱动,也用原厂官网上的固件升级软件,检查过这是最新的固件,以上效果均没办法解决,最终怀疑的是仿真器估计有点问题。我尝试去跟原厂接触,看看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再做个判断。

网友H:
这个问题与应用程序的编写有着绝对的关联。
1. 应用程序不得对调试口做改变调试口特性的配置,如果应用需要的话,请尽量开启足够的时间窗口。
2. 应用程序不得对一些不使用的空间地址去访问。
3. 时钟必须设置正确。
4. 我了解的是还有未知的。
如果还是不能调试,请使用MM32 Program编程器菜单中的解锁功能。

网友A(点评):
都是刚焊上去的空白芯片,根本找不到目标仿真芯片,谈什么程序问题,荒唐!!!

网友I(2021-01-27):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刚入坑 , 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检测到芯片,但是一点击下载,就卡在那里,然后KEIL挂了;  关掉keil,  然后进入任务管理器 将keil彻底关掉后,再次打开keil, 才可以发现芯片

网友J:
好像没这么复杂,就接了4根线   vcc swdio swdclk  gnd我们的ZF-LINK  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K:
NRST的引脚复用问题主要和你写的程序有关,官方数据手册只是没说清楚.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好像没这么复杂,就接了4根线   vcc swdio swdclk  gnd我们的ZF-LINK  直接就可以了

问题已经解决   要把MM32link 上面的带按钮的盖子拿掉   直接连接目标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好像没这么复杂,就接了4根线   vcc swdio swdclk  gnd我们的ZF-LINK  直接就可以了

已经解决  要把MM32Link 上面带按钮的盖子去掉   直接连接目标板

网友L(2021-03-04):
不会呀,我用的很不错的,很好呀,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困扰,nRST脚和PA14是映射在一起的,如需硬件nRST,需要将RCC_SYSCFG 的SFT_NRST_RMP 位 ...

刚用MM32F0010A1T这款芯片,配置PA13这个脚为普通Io口后,现在通过SW脚烧不了程序怎么办?

网友N:
看了全部回复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O:
这么好的帖子之前没发现以至于走了n条弯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F: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了困扰,nRST脚和PA14是映射在一起的,如需硬件nRST,需要将RCC_SYSCFG 的SFT_NRST_RMP 位 ...

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
1.为什么MM32F0010在keil下载下只能使用3.3V输出,选择5V输出会有问题(要么无法下载要么无法调试)?
2.当我MM32F0010采用5V系统并选择由外部供电,我的keil如何配置才能进入调试模式呢?powerout选择off也无法进入

楼主(2021-04-08):
引用 网友J:
好像没这么复杂,就接了4根线   vcc swdio swdclk  gnd我们的ZF-LINK  直接就可以了

会不会调试着就挂掉芯片,我已经挂了好多颗了

网友P:
哈哈哈,是不是觉得有点崩溃?国产还需努力啊。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体验。

网友Q:
这个仿真器没有用过,不知道咋搞,哈哈,期待楼主指正。

网友R:
每日要进步,要加油

网友S: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资料。

网友T:
我4根线接对了怎么设置也连接不到芯片,按下载出现这样的警告,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U(2024-05-31):
检查仿真器是否正确连接到目标板,并确保所有必要的连接都牢固可靠。

网友V:
关于MM32F0010无法仿真及datasheet有误的问题,特别是复位引脚的不确定性,建议直接联系制造商或官方技术支持以获得准确信息。复位引脚通常标注为“RESET”或“RST”,确保参照官方资料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