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关断特性

楼主(2020-12-20):
本来这些内容是准备在视频交流中说的,现在话敢话说到这儿,就提前拿出来先说说。

如下图所示,在t=0之前,二极管上施加的正向压降,二极管导通,流过的电流近似为V/R=If
在t=0的时候,激励电压反向,现在看看二极管中的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

上图中右下侧是n型侧的少数载流子空穴的浓度曲线Pn~x关系图,它是指数规律衰减的。

楼主:
既然二极管中的电流在t=0时,二极管中电流由正的If突变为负的-Ir,那么根据电流和载流子之间的关系,此时突变的是载流子浓度梯度:

在x=0处,浓度梯度由负变正,意味着少数载流子空穴的分布应该变成:

上图中蓝线是t=0之后的一个极短时刻的浓度分布。

既然电流是反向的,那么意味着此时组成电流的空穴,应该从n型区运动到p型区。
但是请注意,虽然浓度梯度是突变的,但是Pn‘(0)几乎是不变的!!!所以我们推断出来二极管上的电压v,也是几乎不变的。

所以,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曲线近似为:

如果不懂得这个物理机理,一般人就很难理解这个曲线了,日常中他们理解二极管导通,都是根据压降v是不是大于0.7V这个依据,怎么这里二极管电压不变,电流居然会变成反向,天理难容啊。

楼主:
这个帖子不能再写了,因为我估计HWM大师的钢牙,都快咬碎了。

H大师暗自忖道:你这个乌龟王八蛋,居然比老子我懂的还多,我要沙了你,不然以后老子我在论坛上的霸主地位不保了。。。

所以,这个帖子坚决不能再写下去了。,不然H大师身心健康会受到重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二极管中的电流在t=0时,二极管中电流由正的If突变为负的-Ir,那么根据电流和载流子之间的关系,此时突 ...

t=0+时刻,X=0 处的少子浓度值(因PN结压降几乎不变)故Pn(0)几乎可认为不变,且Pn(0)仍旧远大于N区平衡时的N区少子浓度值Pn0,于是依旧存在向右x正方向扩散的少子浓度梯度,如此应存在向右方向流出N区的扩散电流,但如此无法解释前述的PN结外电流突变且反向,故应改理解方式为前述的“Pn(x)曲线在X=0+处存在一个尖峰,如此 X=0+处(如x=1um) 出现 “正少子浓度梯度”,故电流就变为流入N区实现PN结外电流突变且反向。请教徐老师,X=0+处存在一个尖峰的机理是什么,此时少子浓度的分布不在服从指数关系了么?还有就是尖峰右侧依旧为“存在向右x正方向扩散的少子浓度梯度”,这样的电流方向不应该还是“流出N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时刻,X=0 处的少子浓度值(因PN结压降几乎不变)故Pn(0)几乎可认为不变,且Pn(0)仍旧远大于N区平衡 ...

文中已经说明:少数载流子空穴要从N型侧被吸引到P型侧,好比一群学生下课了往教室外面挤,前面的逃离速度最快,尤其是站在门口的,不想出去都不行的,后面一推就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中已经说明:少数载流子空穴要从N型侧被吸引到P型侧,好比一群学生下课了往教室外面挤,前面的逃离速 ...

谢谢徐老师,还有 尖峰右侧依旧为“存在向右x正方向扩散的少子浓度梯度”,这样的电流方向不应该还是“流出N区” 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二极管中的电流在t=0时,二极管中电流由正的If突变为负的-Ir,那么根据电流和载流子之间的关系,此时突 ...

硅 PN结,正向电压小于 0.3V 就视为 截止 了,
电压反了,电流流向才会反,反向恢复瞬间,PN结 「压降不变」,那除非是「短路」(相当于 0Ω 电阻),
反向恢复瞬间 对电源的加载程度若可忽略,则 PN结 的反向压降只随施加电压而动,不因反向恢复过程而变(表现为 很大的反向电流),
这实验若用 电流源 来做,反向压降会随反向恢复过程而变吧?

网友B:
反向恢复
在这些存储电荷消失前,PN结 处于正向偏置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反向恢复
在这些存储电荷消失前,PN结 仍处于正向偏置 ?!
删除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qlexcel/article/details/78944921

网友C:
反向恢复时有一个小电流可以理解,但那么大的尖峰决无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向恢复时有一个小电流可以理解,但那么大的尖峰决无可能

说不行,得给个像样的理由,而不是基于直觉瞎猜。

某个人憋了半个多月了,翻书/查资料/百度,各种手段都用上了,结果就憋出来一句话:

网友C:
就算有反向暖瞬时时电流,也要受到欧姆定律限制,电路中电阻摆在那里,如果有尖峰电流,必然有尖峰电压,且波形和电流应一样,。问题是光峰电压那来的,除非有电路电感,但怎么等效,二极管的等效电感也很小,没可能储存那么多的电磁能。如果是正向导通的电容效应,电压也只有0.7伏,也不至于放个尖脉冲电流出来。换路的暂态效应,不外乎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造成的,二极管的这两个参数不可能有那么大

网友C:
大师的分析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di/dt.换向时电流实际已经非常接近0了,这个数实际上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