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各位HC32F005如何开闭总中断?

楼主(2020-12-20):
大家好!请教如何开闭HC32F005的总中断?手册上说使用__enable_irq()函式操作,但无法在固件库中找到该函式的声明,也无法在core驱动库中找到它,请大家看看该怎么处理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编译能通过就说明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编译后,还可以定位到原型,不就看到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还可以定位到原型,不就看到实现了。

编译通不过,所以才意识到了core驱动中没有该函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通不过,所以才意识到了core驱动中没有该函式。

那就是缺少头文件或者用错了函数啊。

网友B:
我暂时没有用过这个板子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给的例程

楼主:
官方例程暂时没找到关全局中断的例子,也可能我疏忽了,知道的同学还望只会一声,谢谢了!

网友C:
__disable_irq();
双引号没加吧,没问题的,在cmsis_armcc.h中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__disable_irq();
双引号没加吧,没问题的,在cmsis_armcc.h中找找看

在这个头文件中有这个定义,不过该定义已经(原本)被注释掉了。
谢谢您的协助!我再找找看。

网友D:
确实是__disable_irq();编译通过后,看汇编,能看到。

网友E:
这个是内核自带的,ARM系列大多通用,类似于_WFI指令

网友F(2021-07-22):
楼主搞定了  我也需要 关中断  请赐教

网友G:
__set_PRIMASK(1);  //禁止所有中断
__set_PRIMASK(0);  //使能所有中断

__ASM("CPSIE I");   //使能所有中断
__ASM("CPSID I");   //禁止所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