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个关于触摸屏多层菜单应用问题

楼主(2020-12-20):
软件环境:FREERTOS+STEWMIN(5.32),电容触摸屏(GT911):
现象是:在弹出菜单里面,WM_TOUCH 消息不稳定,时有时无,不稳定,没规律。通过调试发现,触摸屏驱动没有问题,在主界面下及弹出菜单都可以准确发出消息(通过串口打印消息):GUI_PID_StoreState(&State);

补充一下,同样的应用,WM_KEY消息没有任何问题。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TOUCH://touch
        //printf
         // 这里不能完整        ,有时有,有时无
        break;
    case WM_KEY:
        //按键消息可以正常捕捉到
        break;
   case APP_INIT_WAVE:
        InitApp(pMsg);
        break;
case APP_CLOSE: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WM_SetFocus(WM_HBKWIN);
        break;
  case APP_CHECK_PASSWORD:
    OnCheckPassword(pMsg);
     break;
case APP_CALL_AFTER_POP:
    OnCallAfterPop(pMsg, FocusGroup, FocusGroupLen, GUI_ID_BUTTON_CLOSE);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请问有相关高手,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一下:在主界面,触摸按键弹出对话框,对话框有编辑框,列表框,按钮等控件,目标是通过触摸来选择相应 目标,进行相应的编辑(有多个按键,每个按键弹出的对话框里面的控件不同)。
我是想通过 WM_TOUCH 消息,然后读取触摸屏的位置信息。

电容屏扫描驱动中,使用GUI_PID_StoreState(&State) 发送触摸消息。

现在的问题是在主界面的回调函数中有WM_TOUCH 消息,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WM_TOUCH 消息不确定,有时有,有时无,没什么规律。

楼主:
但是按键消息没有问题,WM_KEY。感觉GUI 没有把触摸消息传递下去。

网友A:
消息传递那块是不是有歧义

网友B:
周围 有没有强干扰源?

网友C:
可以检测一下 触摸消息的传递情况

网友D:
可以加一个重发机制进行改善

网友E:
会不会是触摸屏的质量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