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BLE开发板之MCP9844

楼主(2020-12-20):
AVR-BLE开发板板载一颗IIC通讯总线、±1℃精度的温度传感器MCP9844。本帖主要实现ATmega3208的IIC使用和MCP9844温度的读取。
首先新建工程

点击MCC图标,选择保存路径

设置时钟为最大值

选择TWI0外设(应该直接称为IIC比较合理)

根据手册配置IIC

同时配置UART2,这里就不展开描述了。
点击Generate,生成代码。
打开MCP9844的数据手册,翻到P22有关TA描述

P24-25有关ID的描述

P26有关分辨率的读写

于是仿此编写代码

运行后发现读不出数据。。。。。。
结果检查发现IIC配置的时钟和实际时钟差别过大,估计就是这里的配置有问题。于是降低系统的整体的时钟。

可以看到IIC时钟设置值和实际值相符。
编译下载,运行正常。

顺便吐槽一下Printf函数,输出浮点数居然是乱码,调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只能输一个整点数凑合着看数据。
源程序和MCP9844数据手册如下:

网友A:
好详细啊,感谢分享

网友B:
请问通讯稳定吗

网友C:
读取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D: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E:
能详细介绍一下这块板子吗

网友F:
非常感谢分享 可以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