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通过STM32的SRAM启动来**读取FLASH内容的问题

楼主(2020-12-20):
如题,请教大佬们,是否可以通过修改STM32的BOOT0和BOOT1的启动方式为通过SRAM启动,来运行自制的程序,从而解锁FLASH读保护以读出STM32内部FLASH的内容,以拷贝出固件以破姐STM32的目的?

一直在关注防破姐的问题,这个疑问一直在脑子里存在很久了

据悉,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破姐使用了英伟达的CPU的任天堂的SWITCH游戏机的?

楼主:
请问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不可以,按正常方式访问都要擦除,包括你的SRAM访问,如果用搞破坏或是其他方式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呵呵 你可以试试。

当你解锁RDP时,flash内容会被全部擦除。

网友C:
软件上如何解锁呢

网友D:
全部擦除的话 会不会有严重的后果

网友E:
这样就达不到目的了

网友F:
解锁就被擦除 岂不是永远达不到目的?

网友G:
先不进行自制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