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BLE开发板】手机蓝牙app通过开发板与电脑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20-12-20):
  【AVR-BLE开发板】手机蓝牙app通过开发板与电脑进行串口通信

    收到AVR-BLE开发板了,所有的无源元件几乎都是0402的封装(除了一些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式0603规格),芯片都是QFN的封装,毕竟整个开发板上的元件众多,所以整体布局非常紧凑,显得格外小巧。开发板背面有一个纽扣电池盒,主要方便切断USB供电后可以随身携带测试。开发板具体外观如下图所示:

    在测试前呢,先介绍一下开发板的两个重要外设,分别是加速度传感器模块(MCP9844)和温度传感器模块(ECC608),这两个外设在蓝牙app应用上都有相关的测试支持。传感器在开发板的分布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开始测试步骤:
1、下载手机蓝牙app软件-LightBlue,并在手机上进行安装,将开发板插上USB线供电。
2、在手机蓝牙上找到【AVR-BLE】并连接,选择并点击app最右下角【Bonded】,绑定带有【Microchip】图案的地址。
3、开始测试。
LightBlue面板如下所示:

app上有LED控制面板、温度显示面板(两种标准),加速度显示面板以及通信面板。当开发板朝上放置时,加速度显示面板上的X、Y轴示数虽有波动,但是维持在0附件,而轴示数为10,这是因为开发板朝上静止时,有一个重力加速度。LightBlue软件见附件一。

    在LightBlue上发送AVR-BLE,Arduino IDE软件的串口助手上显示AVR-BLE,在其它串口调试助手上测试也是可以的。通过AVR-BLE开发板,手机蓝牙app与电脑串口通信测试结果图如下所示:

网友A:
牛牛牛' 自己买的吗

网友B:
需要安装专用的app吗

网友C:
现在什么型号的手机上有应用了呢

网友D:
就是手机上自带的蓝牙连接就可以吗

网友E:
可靠连接范围是多少

网友F:
这个界面是微芯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G: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H:
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I:
老客户学习一下

网友J: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K:
这个应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