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73怎么让GPIOD0和GPIOD1作为GPIO使用

楼主(2020-12-20):
如题,这2个pin本来是用于外部晶振的,如果用HSI 48M,这2个pin如何作为GPIO或者I2C?这是我设置为I2C的代码,但是没有作用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1); //D0 as I2C SDA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0); //D1 as I2C SC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需要修改配置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1);

PD0_PD1.png (16.54 KB )

PD0&PD1复用功能

PD0&PD1复用功能

网友B:
光设置IO口是不行的,对应的I2C也需要初始化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配置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 ...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设置IO口是不行的,对应的I2C也需要初始化启用

I2C也初始化了,我试了一下用作GPIO,也不行,GPIO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