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下驱动LVDS、RGB、MIPI接口的屏幕,要不要配置芯片寄存...

楼主(2020-12-20):
请问下驱动LVDS、RGB、MIPI接口的屏幕,要不要像驱动SPI、IIC、8080接口的屏幕那样配置寄存器?
我在想LVDS、RGB、MIPI这些接口屏幕,总该有个芯片去解析协议然后控制每个像素点的状态吧?既然有芯片,就有配置工作状态的问题吧?

网友A:
这三种屏的接口驱动信号都是要根据屏本身的分辨率,水平与垂直扫描时序的要求来设定好相关参数的, 同一种分辨率的屏,不同驱动IC或玻璃,其扫描的参数也会不同。所以跟SPI,IIC,或8080是MCU接口一样,也是需要调整相应的扫描参数,原理是一样的。
一般这些在LCD的控制IC里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种屏的接口驱动信号都是要根据屏本身的分辨率,水平与垂直扫描时序的要求来设定好相关参数的, 同一种 ...

谢谢回复。因为我逛淘宝的时候发现SPI/IIC/8080这些MCU屏,都会着重给出控制器的型号,但发现RGB/LVDS/MIPI这些屏幕,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控制器型号的,所以有这个疑问。

网友B:
如图,这是两块不同屏的参数,只要输出的信号保证这些参数就可以,当然,这些参数是根据屏内控制器给出的,相当于是对控制器的配置,不需要自己去配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这是两块不同屏的参数,只要输出的信号保证这些参数就可以,当然,这些参数是根据屏内控制器给出的 ...

哦哦,这样看只是需要保证通信的各种时序符合要求就行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因为我逛淘宝的时候发现SPI/IIC/8080这些MCU屏,都会着重给出控制器的型号,但发现RGB/LVDS/MI ...

RGB,LVDS,和MIPI的屏不用给驱动IC的型号, 屏的规格书会直接给出这些扫描信号的参数,直接用这些参数来设置驱动扫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