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圆的一个大黑疙瘩有人了解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2020-12-20):
前两天同事把他女儿的玩具拿过来让我修,我拆开看到里面有这个,我检查了里面的电容电阻线路全都正常,这种芯片大家了解吗?
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游戏机上有这种芯片,这种芯片可以编程吗?是一次性的还是可擦写重复的?它的内核又是什么呢?有了解的吗?

主要是这玩意儿应该叫什么名啊?我好查资料啊,

网友A:
裸片 绑定 点黑胶

网友A:
大多数都是一次性
烧录OTP单片机
如果是芯片坏了,那估计没得救了
一般来说 这类玩具 ,你查查 喇叭线圈是否坏了 按键是否接触不良
按键 可以把键帽拆开,橡皮擦擦,去氧化

网友B:
芯片没法修的,就检查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C:
绑定IC。这玩意要是坏了,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绑定IC。这玩意要是坏了,没法修

原来是叫这个名,我一直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呢。这个确实没法修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是任何集成电路,一般是价格便宜的,以晶圆或硅片供应用户的。用户直接把硅片安装在PCB上,省去了封装的成本。因为设备需求比较高,所以适合于批量足够大的产品。

网友D:
这种IC如果坏了,要修复的话要换PCB,但更常见的是整机报废。

网友E:
最常见,  计算器上大都是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