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绝缘性问题

楼主(2020-12-20):
请教一下各位,我买了一个产品,工作于28V电压下,两组电源线(外部并联接相同供电),产品在通电时加热一个电阻丝,现在发现产品的四根电源线在用数字万用表测试时有两根与外壳有1MΩ左右电阻,两根和外壳有10MΩ左右电阻,但用绝缘测试仪测试(250V电压)都显示为电阻值>999MΩ,厂家说他们内部有电感和电容,用绝缘测试仪测试是正常的,是绝缘的。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到底是因什么引起的呢?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视作绝缘?因我其它电路有敏感器件,且地为外壳地,我担心通电后对我后面的电路有损伤

收藏评分分享

  • 回复
  • |
  • 编辑
  • |

网友A:
28V的电压
电源线和外壳之间有点电阻 正常的
绝缘安全标准500欧姆/V

网友A:
可以自己拆开看看
电源线和外壳之间的连接特性
或者考虑寄生电容带来的阻值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是 直流,因此 说的 电容、电感 是 放 Pi
绝缘表测 大于 99M,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