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光耦基极正反馈电路原理问题

楼主(2020-12-20):
最近看到竞品上使用光TCLT1109,采用基极反馈的接法,能够传输10Khz的PWM信号。  在网上也查到有人使用4n38光耦采用基极正反馈接法,传输速度提高10倍。

各位前辈,能否帮忙分别解释下这两个采用基极反馈的光耦电路原理?是如何通过反馈把传输速度提高10倍的?

竞品  (108.11 KB )

竞品

网友A(点评):
边沿更陡了,但有个振玲的风险,布线更严。线感与电容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增速,只提高SR,厳格讲是史密特整形变得陡峭。另一图,抄错,合理是:

提高SR减少信号失真,今天再次确认了竞品实物,手写原理图没有抄错,只是不太理解竞品这样搭电路的原理

网友C:
这两张图的拓扑根本就不一样,但都可以接成 正反馈,
那个 C1 会减速,但只是交流负反馈,最后仍是 直流正反馈告终,
而正反馈所能做到的传输速度但则 始终受光耦自身参数所限,正反馈能「加速」,是因为讯号的电来跳变还不够快,
正反馈的作用,一是自持,二是再生,再生,就是 部份输入由系统代支,让讯号源省劲。

网友D:
“常规”的光耦电路及其波形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问题主要在下降沿的下降时间太长。
要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就要设法减少下降沿的下降时间。

不妨自己试试,看能找到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点评):
既然 光敏三极管 的基极 有引出端,那就加个 下拉电阻 试试。

网友C(点评):
Vout 下降迟缓,是因为光敏管的关断慢 还是LED的余辉时间太长,加下拉电阻只针对光敏管,LED则需另想办法,这个「基极反馈」,看来不是 光耦反馈 而是 光敏管利用基极引出端的自我反馈,可控硅样式利息 加速电容 的作用(2负载成为下拉通道),或可加速光敏管的关断。

网友C(点评):
笔误: ┉可控硅样式利用 加速电容 的作用(负载成为下拉通道)┉

网友C(点评):
如果是由光敏管的 结电容 导致的,那就套个 共基极 上去组成 casode 吧。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非常可能是结电容的原因。

网友C:
光耦,一定要 正反馈 才能快?!
那光耦的输出管的 截止频率 是多少,发光二极管 能响应的频率 又是多少,这两个元件的极限 能以正反馈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