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与单片机串口通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21):
请问下RS485通信与单片机串口通信区别,为什么有时要用RS485通信,不用单片机串口通信,谢谢

网友A(点评):
像这种问题,建议百度,比在论坛要了解的快

网友B(点评):
全双工和半双工啊 硬件不一样

网友C(点评):
通信距离,抗干扰性提高

网友B:
就软件上来说 差不多一样的  硬件上有些不同 电平啊 全双工 半双工

网友D:
单片机UART通信, 一般通信距离在半米内。
RS485其实用的也是单片机的UART,但是由于加了个485转换器,变成了差分信号,
抗干扰能力强,通信个几百米,几千米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