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注解(3)——空芯电感

楼主(2020-12-21):
先引帖:

空心线圈的电感值和匝数的关系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7982-1-1.html

楼主:
空芯电感有个感量表达形式如下

其中N是线圈匝数,K是与线圈形态有关的一个量。

楼主:
表达式中,K是个线圈形态相关量,意味着其与线圈匝数无关,而这样只要确定了K就可以方便地得到电感量。

楼主:
看到匝数平方,直接想到的就是“全耦合”,那么下面就看看相关的全耦合。

楼主:
上图是内有高磁导率铁芯的两个串联电感,这个全耦合较好理解。由全耦合可得其匝数平方关系。

楼主:
那么下面看看两个电感的“叠合”,这里无关乎有铁芯或空芯。

楼主:
注意,理想情况下这种“叠合”应该是完全重合的。那么,只要线圈够密,“叠合”后的磁场空间形态是不变的,只是磁场强度不同。那就意味着,两个线圈“全耦合”。

楼主:
由上述“全耦合”,确定了电感量表达式中有单独的匝数平方因子,而其余因子则是仅与线圈形态相关的系数。

楼主:
既然其余因子仅与线圈形态相关(即K),那么就可以通过理论计算或实际测量确定此系数因子与线圈几何尺寸的关系。

楼主:
这里需要强调注意的是,前述线圈“叠合”并不是无条件的,起码得满足基本的“密绕”条件。

此外,理论计算多为近似拟合,所以极端情况下会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A:
说了那么多,别浪费了,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