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芯螺旋型电感的计算公式

楼主(2020-12-21):
电路理论中的计算公式,像定理一样也是分级的,级别最高的公式,解决具体的问题,反而不如级别低的公式好用,当然了,级别低的公式缺点是适用能力差,只能用于很狭窄的特殊情形。

电感计算公式也是如此,从跟本的电磁学公式推导,实用价值就不行了,所以需要级别低的公式,可以简单快速计算出结果,具有工程实用性。

空芯螺旋形电感计算公式,一种比较普及的快速计算公式,是著名的长冈公式:

请注意:公式中的k是形状比2a/b的函数。

请注意:这个公式是精准的,其中的参数K,就是充分考量了一般计算中忽略的尾端非理想效应。它可不像教材直接忽略边沿和尾端的非理想效应。

对于非常短(b小)的电感,可以对K做近似处理,用级数表示,当形状比大于0.25时,公式计算精度优于 1‰!!!!

楼主:
这个公式可好用了,直接用excel编个公式表,根据输入的参数a和b,据此查表得到K值,然后做个乘法就行了。

而这个k值表,可以直接录入,不需要做额外的计算。

百度上能搜到所谓的长冈系数表:

也就是说,只需用户给出a和b这两个参数,就可以给出计算得出的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您,全世界这些一个线圈的电感量的公式,里面有没有耦合系数这玩意。
可以说大师把自感和互感,两者 ...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各种形状、类型的电感,以及互感计算公式,7,80年前人家都给我们计算好了。

例如互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