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间跑快

楼主(2020-12-21):
校正北京时间后放置40小时候,发现比北京时间快了2S,请问原因出在哪里?有没有遇见过相同问题的朋友?

楼主:
有些人说外壳要接地?这个怎么接?外壳在上面,量产也不好接啊

网友A:
40个小时有 十来万秒,误差2秒,13.8ppm。  一般号称 5ppm 的无补偿晶振,-20~70°C 最大温漂 超过 20ppm。
    看你的是正误差,估计买的根本就不是高精度晶振,夏天高温时估计误差更大。  力创上有 5ppm 的 32768,四五毛钱一粒。
       可以加 低温漂电容 校正一下,不过问题是:现在是 冬季,现在调到误差可以接受,夏天的误差肿么办???

想要再高精度,只能使用有源的 温补晶振 甚至 恒温晶振,可以到 1ppm、0.5ppm,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一般RTC芯片,内部有集成小电容,外部就不需要电容了,多2个电容会造成点误差。

网友C:
40小时=3600*40=144000秒,误差2秒  则误差=13.8PPM
算起来误差在正常范围呢。
弄一个温度系数好的晶振,几个ppm的32768也便宜。还有0.几ppm的,这个就是价格和需要的区别了。
如果要求很高,可以考虑采用GPS模块加RTC时钟,则可以用GPS授时定时校准,现在GPS模块白菜价了。

网友D:
10M 电阻不要
10pf换12pf或者8.2pf

网友E:
楼上都有人给你计算了,你这个误差算合理范围了,想要精度高,要选择内置晶体带温补的RTC。全温度范围保证足够的时间精度,比如Micro Crystal RV-8803-C7或者RV-3032-C7, +/-3ppm,一天大概0.26S误差,不受温度影响.

网友F(2021-02-14):
你又没有经过频率校准和补偿, 这个现象 正常。

网友G:
已经很准了.  实在要精准则增大C156,157

网友H:
把10pF的电容增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