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F716读写24C08

楼主(2020-12-21):
用16F716读写24C08,8个字节,在B口都调好的,换到A口与AD共用引脚,第一个字节总是不正确,有碰到这个问题的人吗

网友A:
复用AD引脚, 初始化要设置成数字口...ANSELx寄存器,看看?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一下code吗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引脚复用的原因

网友D:
需要重新进行初始化

网友E:
每一次的第一个字节是固定的吗

网友F:
希望楼主分享一下代码

网友G:
单独用a口还会出现这个现象吗